联想D170WA控制面板全部失灵修复过程

楼主(2010-09-08):
接一台联想D170WA液晶,通电后指示灯不亮,当时以为供电问题,拆机测12V5V都有,怀疑按键板,把按键板去掉,开机有显示,于是把按键全部换成新的。通电开机显示画面,当时以为修好了,一按按键,发现按键全部失灵,不能用,于是逐个测各个按键电压,测量发现除开关电压1.2V外,其余电压都是3.5V,于是,拆驱动板,跑开关电路,发现经一个电阻连接2010。通电测电压一边3.5,一边1.2,没有多想,直接用线把两边短接了,通电测试按键都可以用,现在的问题就是开不机。。。按开机键,指示灭了,按键松掉又开了。没有修下去,心想可能跟那个电阻没去有关或者是控制芯片有问题。。。直接正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