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A760 高压一体板烧开关管

楼主(2010-09-08):
网吧的机器 有十几台都是开关管烧毁 修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查出来是哪的问题  该换的都换了
各位大虾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下可能开关变压器扎间短路

网友:
看下保险有没问题.拆出开关管打下焊点电压,看是否正常..说不定就是开关管的通病,什么型号的开关管?

网友(点评):
开关管是8n60c 听网吧老板说都是用着用着听见啪一声 拆开一看都是开关烧了 保险 整流桥都烧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扎间无短路

网友:
开关管是8n60c  听网吧老板说都是用着用着听见啪一声  拆开一看都是开关烧了 保险 整流桥都烧了

网友:
呵。十几台都是这样。会不会是220V交流电压输入不稳造成的。我这就试过晚上有一小偷偷电线。把零线剪了,结果十几户人的电器都烧掉了。。。   你那保险,整流都烧了。估计都挺麻烦的,电源管理IC怎么样? 打下变压器有没有短路。我看还是换板比较实际点了。

网友(点评):
也不是一下烧了 十几台 是隔段时间坏一个 都坏十几台了

网友:
应是网吧电压不稳定,电压忽高忽低,ATX电源有自动调节功能,但HPC的机器电源板质量差,就会坏了。这个是简单的故障,坏一个修一个, 还是很赚钱的

网友:
电源板质量太差了。

网友:
烧开关管,一般电源管理IC都不能幸免的了.测一下它的供电电压.基准电压,振荡信号是否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