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片状元件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0-09-08):
小弟这几天在维修一台机器,主板上黄色的片状元件,上面标记为S+M 102K等,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约为0.2欧左右,不知道这是什么器件?请各位老大指教,不胜感谢。
就是这个黄色器件

网友:
楼主这是胆电容吧  具体 等待高手给你解答

网友:
你的阻值是在路测的还是取下测出的。要是在路测的不一定是它的实纪阻值。

网友:
我约摸是电感

网友:
这个是钽(读谈,不读胆,不过我以前也读胆)电容,很常见啊,要求最高,造价也很高的电容
测阻值都不应该在线测,在线只能测电压,这个是基本知识

网友:
因为在线测试阻值都是短路的,当然测试电压(DC或AC)也是0。
此器件和一个三极管的ec级并联,一开始我以为三极管的ec极击穿了,结果焊下三极管测试没问题,才发现这个器件在线阻值是0,其他地方的也是。
刚才仔细google发现网上说S+M是德国EPCOS公司的前身。。。

网友:
坦电容应该不是,一是这器件没极性标记,二是标记102K,也不是坦电容的标准标记。第一张图中旁边黑色的是坦电容。
现在初步判断是贴片电感,请大家指教。

网友:
真的没见过,和钽电容比较象,但是标志不一样啦,是不是电感、保险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电感吧。都拆下来测一下。要坏也不会都坏吧。从图上看是电感!!

网友:
是电容来的,在以前的旧款万能电视摇控器里面都是有这个东东的,现在新款的,都改成电容+电阻,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