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 电阻掉了,知道电阻上的数字,是多大的啊

楼主(2010-09-08):
下午修一SL500
笔记本
, 主板一电阻看住有问题,于是就拆下来了,回头去拿东西,扭动过来电阻不见了,伤心纳。 电阻上就 写了一个数字 “3” 它阻止是多大啊,就在驱动板接口那得,20V出来的那个电阻。?????是多大的,丢了,怎么替换啊~!!!!!!!!!!!!!!!!!
笔记本

网友:
100K ? 估计的

网友:
接DC 20V 出来的地方 IBM其它的 有47 100K 0 几种 你说有个3 估计是100K 找到图纸才是硬道理

网友:
你把主板上的标识也说一下,说不定哪位有图纸的朋友会帮你查查的。

网友:
sl500图纸没有

网友:
先上个100K看看撒。

网友:
换个零欧姆的就可以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接口处的电容坏了,换了个差不多的,电感坏了,也给他换了,还有就是那个丢失的电阻,上面写个3, 给他换成 0Ω的了,现在已经好了,屏背景灯已经会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