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怎么判定电感的好坏?

楼主(2010-09-08):
示波器怎么判定电感的好坏?用万用表量该电感电压是正常的?怎么判这个电感是坏的?

网友:
在电感之前,看电压波形是方波,过了电感之后就成了一条平直的直线了。

网友:
有专业的工具 用示波器电感正常一端是电压 一端是波形

网友:
楼上二位说的虽不错,但不全,如果是低频信号,这样判断就错了
电感是一种电磁器件,当外部电压突然变化时,电感会产生的阻碍电压(自感电动势)阻止电压上升
,中学的就学过了,不过忘了什么定律。
其作用,通直流阻交流,通低频阻高频.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基础好扎实阿。。。。顶一个

网友:
你怎么顶的 帮我也顶一个 他说的没错测试电感两端是有局限性的

网友:
帮忙补充下,有不对的地方大家交流

电感有通直隔交的特性,电容有通交隔直的特性,两者相配合就是常说的LC虑波,通常会一起使用.
但是LC组合使用电感的不是上面的特性,而是作为诸能电感用的,电感除了会阻止上升,还会阻止电压的下降.
文字的理解为:  (不能理解的我也无办法)当一非交流(指方波/正弦波/三角波)首先通过电感时,上升时间电感产生反向电动势压制电流的急速上升使其平滑,下降时间电感产生正向电动势阻止电流下降使其平滑.电感后再对地接大容量电容,对仍然不平直的波形进一步虑波,使输出的波形接近一条直线,是接近,不可能平直的.
本本和主板的大电流供电基本上都是LC虑波的组合.

网友(点评):
电感是不能隔交的,只能阻交,注意用词。。。。

网友:
对于楼主说的,一般的示波器是很难确定好坏的.
因为能测出纹波的示波器探头要求很高.
示波器电压档最小,时基是10ms,就可以测量纹波.不过本人的示波器探头干扰太大.

网友:
各位大哥。本本上电感有坏的吗。是匝间短路还是怎么啊

网友:
用电感的交流感抗特性来解释低频与高频的作用比较靠谱 RL=JWL

网友:
电感很少坏的吧?呵呵

网友:
点评得对,受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