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无时钟,请教了

楼主(2010-09-08):
朋友送来一块技嘉845主板,故障为能开机,无复位,复位灯长亮,测假负载上没时钟信号,测AGP 上和内存上的时钟脚位也无波形,时钟晶体两脚有波形,芯片用的950223AF,找了半天,没找到相同型号的,用950223BF能代换吗??北桥上的1.5V。2.5V。3.3V都正常,AGP上没1.5V,时钟芯片上的供电只有3.3V,请教过的高人了

网友:
ckpwrgd正常不?没问题的话可以试着换一个

网友:
时钟工作条件,VRMPG,晶振,3.3V,先看看时钟开启信号有了吗?

网友:
如果所有的供电都正常的话,你就测测时钟的波形吧

网友:
我没这个芯片的数据,我用示波器测量晶体的波形了,正常啊.2楼的朋友,这个信号怎么测呀??950223AF的几脚能测到这个信号??请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都正常的话 查一下时钟的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时钟工作条件正常吗,都到位了就找个一样的时钟IC换了再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