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一下,一个屏的故障

楼主(2010-09-08):
故障现象,开机有点像白屏,但有细的竖条纹,过了几秒钟,条纹慢慢消失,屏也由白屏慢慢变回黑底色,并且图像开始显示出来,慢慢的开始变清楚,但始终图像都不是完全清析(亮度、对比度,颜色等都正常,就感觉特别扭,特别是看文字时,哪字特难看),屏的上边和左边不是黑底而是白底(大约有一毫米的宽度,不规则的,有的地方宽一点,有的地方窄点)
屏的芯片已经换过了,还是和上述故障一样,请教高手,像这种故障现象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
刷一下程序或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申明一下,不关驱动板的事,驱动板更换过几块正常的都是这个故障,问题就是出在屏电路哪一块

网友:
解决了没有,分享下经验

网友:
没有解决,无头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