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用几分钟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0-09-08):
一台方正R211笔记本,故障为:正常开机,进入系统后,大约2-10分钟掉电,不定时,有时2分钟左右,有时10几分钟,还试过半小时才掉电的情况。在正常开机后,用软件测试,CPU温度:55,硬盘:44,风扇2850转左右,这都属于正常。因该机能正常进入系统,确定硬件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先排除法:重装系统后,故障依旧。换内存和硬盘,故障一样。
拆机:先加焊CPU电源芯片,还是掉电。并且CPU温度也正常。加焊I/O,EC芯片故障没有改变。后来用手去触摸南桥的温度,发现有点高。测量工作电压也正常。更换南桥供电管,试机半小时未曾掉电。再看几小时电影也没有再掉电,此机修复。这次的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我是新手,还望前辈们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可以说清楚一点不,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哪一个

网友:
更换南桥供电管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南桥供电管 是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网友:
电压正常可以联想到管不良????

网友:
不进系统裸板。看看还掉电不?

网友:
楼主太走运了,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我是从不去换供电管的

网友:
请教下楼主南桥供电管是什么?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3V,5V转换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