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启动很慢

楼主(2010-09-08):
故障现象观看

笔记本系统是新装的,装几遍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先解决散热和系统问题 再看看cpu是否降频

网友:
看了一下视频,xp滚动条滚了五十多圈才进系统,人都要疯了!~~应该是系统问题,或者是驱动问题,这个看上去是新款的NEC,可能要装专用的XP版本。

网友:
加根内存条吧 NEC的老机子比较多

网友:
你问问他买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你就换个硬盘,这种情况一般是有坏道

网友:
主板有问题也会这样.一般是集成的那些网卡什么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