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硬盘跳安全模式电机还会转????

楼主(2010-09-08):
为什么我把MT的硬盘跳了安全模式,可是开机后电机立马就开始转起来了
硬盘为6E040L0,属于POKER,将靠近IDE口的下面两针短接,可还是开机电机就起动了。
硬盘

网友:
接触性问题..还试过这样把板搞死的

网友:
跳线跳好了加载LDR就好了

网友:
不是有很多高手回答过你了吗,还到这里来问。
跳好线后,插好数据线,不插电源线,等进到PC3000主界面后再插电源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