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变压器的磁芯碎了, 还能用吗

楼主(2010-09-08):
不小心把驱动变压器(EE16)的磁芯给拆碎了, 现在我把碎片按原来的样式, 用变压器高温胶带连起.

但这样能用吗????

网友:
用502胶粘好,关键是对好位置。

网友:
只要磁路对紧,一般影响不大。

网友:
粘得不好易产生噪声,发热严重。

网友:
没有问题。曾经将CRT显示器开关变压器拆碎成3块后,用封口胶纸带缠紧,用了好5、6年,后来80元处理了。处理时还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个位指点

   这下就可以放心其他买元件, 修牛了...

网友:
呵呵    你还是换件吧  或者换电源  就算拿502沾上,沾不好还是会坏而且还会烧到其他件
或主板到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最好 是换一个 电源  这样可以保护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