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老主板不支持usb启动问题

楼主(2010-09-08):
各位维客大概对usb 装系统 usb维修都是方便许多
但是很多时候遇到老机器 主板不支持usb启动就麻烦很多
现推出一个小办法 可以解决
请大家多多尝试
本来可以直接公布 但是卖了一个小关子 上传附件给大家下载
赚点小分 也没办法 我刚刚来 分实在少的可怜
大家莫怪哦
(如果跟本论坛内容有重复,管理可以删除)
如果老主板不支持usb启动 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刻录时候选择usb-hdd
进入bios 设置的第一个主页面属性(main menu) 把lagacy diskette A
设置成[1.44m 3.5in]
把第一项启动设为 legacy floppy
保存退出 这样大概就可以u盘启动了 盘符为A:
特别说明:这个方法我也是跟一位高手学的 但不是每一个主板都能尝试成功
要是成功了 那就祝贺你了!

445 Bytes, 下载次数: 23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hehehe 没钱了
貌似现在不支持USB启动的很少很少了吧。我都没碰到过了

网友:
如果老主板不支持usb启动 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刻录时候选择usb-hdd

进入bios 设置的第一个主页面属性(main menu) 把lagacy diskette A

设置成[1.44m 3.5in]

把第一项启动设为 legacy floppy

保存退出 这样大概就可以u盘启动了 盘符为A:

特别说明:这个方法我也是跟一位高手学的 但不是每一个主板都能尝试成功
要是成功了 那就祝贺你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扯淡的方法...
如果是说是用USB-FDD还有可能和软驱有关,USB-HDD和软驱有关???从何谈起..

网友:
现在新主板支持USB启动是因为在BIOS底层加入了USB驱动。楼主的办法从原理上来讲跟本就是扯淡嘛。

网友:
我本身不想灌水,但是有的主板要用到这个,所以进来看看。实验下没有用。

网友:
我也还没遇到不支持的哈···不行咱用光驱装

网友:
用光驱不就得了。

网友:
要是机子原本就进不了系统,有软件也没用

网友:
我的就不能启动,虽然有USB-FDD,USB-HDD,USB-ZIP,USB-CDROM选项,但试过都不行,用过夜版的方法也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只能用CD-ROM了。

网友:
谢谢2楼的兄弟 我也是新来的本来下载积分就少,我也穷阿,呵呵,

网友:
有些被骗的感觉,反对这种赚积分的方法

网友:
还是用光驱。。。。。。。。。。。。

网友:
本人为此贴感到抱歉  并不是骗分  只是这个方法可能有点老 用起来也不方便  成功率也不高 主板不支持usb 就用光驱就好了  请求管理将此贴沉底

网友:
量产成cdrom 剩下的再做成usbhdd成功率比较高,845gv以后的主板大多都可以

网友:
l老主板不能识别USB驱动,我一般都是先在系统里安装一个PE然后进pe进行操作,也算是方便哈。呵呵

网友:
方法多的是。不一定用USB

网友:
量产成cdrom 剩下的再做成usbhdd成功率比较高,845gv以后的主板大多都可以
懂电脑的人说

各位维客大概对usb 装系统 usb维修都是方便许多
但是很多时候遇到老机器 主板不支持usb启动就麻烦很多
现推出一个小办法 可以解决
请大家多多尝试
本来可以直接公布 但是卖了一个小关子 上传附件给大家下载
赚点小分 也没办法 我刚刚来 分实在少的可怜
大家莫怪哦
(如果跟本论坛内容有重复,管理可以删除)
如果老主板不支持usb启动 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刻录时候选择usb-hdd
进入bios 设置的第一个主页面属性(main menu) 把lagacy diskette A
设置成[1.44m 3.5in]
把第一项启动设为 legacy floppy
保存退出 这样大概就可以u盘启动了 盘符为A:
特别说明:这个方法我也是跟一位高手学的
不懂电脑的人说

网友:
最难装的是一台是联想98年的品牌机。 很难拆。客户怕把卡扣搞断。(买破烂都卖不到30块钱)。光驱坏了,不支持usb启动。 他用的是Windows me.   pe也装不进去。我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要是好用就下载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