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 摔机。有时能开但不跑U。

楼主(2010-09-08):
HP 2133 摔机。有时能开但不跑U。

网友:
3 5V正常,触发脚也有3.3   IO123脚也有3.3V。

网友:
有时能开但不跑U,那楼主的意思是有时不能触发咯。你说的东西太少了,就这些信息的话,加下南桥吧

网友:
有时有待命不触发  有时能触发不跑u. CPU从做了 。

网友:
摔过的机一般都有掉点的。拆桥看看能不能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