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CPU供电 对地阻值 为 6 正常吗

楼主(2010-09-08):
T42  不上CPU 对地 阻值 为6 正常吗?

刚来是 不开机 电流到 0.65  没事 ADP3205 加加热。CPU供电 上管 烧了。

拆了 上管。 现在是对地阻值 为 6 。

FDS6692  。可以 用 IRF7811AV 换吗?

有个电容烧了 换掉正常了。ADP 3205 开始也是发烫 。被拿下了。

场管不是由两个ADP3425 控制的吗 。3205虚焊 会 烧机子吗?

网友:
是不是加热3205的时候,把脚连起来了。

网友:
CPU在上面是正常,如果拿下那么小就短路了

网友:
没取CPU就是正常的

网友:
拿下来 阻值 是6 。

网友:
CPU有没有拿下来 如果CPU在上面阻抗会很低 不过6欧肯定有问题 看看其他的有没有短路

网友:
拿下来6欧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肯定不正常的,拿下来应该有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