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机器不跑码,南桥的复位时钟正常,cpu的时钟复位也正常。本来就是usb不能用。换了之后就不跑码了,也没有掉件,南桥也换过新的了,bios 也涮过了,请高手给个思路应查哪里啊,谢谢。
usb不能用

网友:
没换之前跑码吗?如果跑现在不跑就是南桥没有做好

网友:
南桥和它周遍的元器件都认真看下吧

网友:
看过了没有掉件,没做之前是跑的,南桥换了两个新的!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IC试试

网友:
加焊过无数遍了

网友:
查下CPU的核心供电,上CPU时的核心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1.5

网友:
只是动南桥。应该是桥没做好。

网友:
看诊断卡不一定正确 要看电流

网友:
电流到多少?? 加焊下cpu供电试试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