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显卡无显示,检测不到报警..

楼主(2010-09-08):
NVIDIA  绿板
    8500显卡插上主板反复复位多次后跑数报警一长两短。
   请问下AT88SC是显卡的BIOS吗?主芯加焊过了也是一样,有5块这样的显卡多这样,有一块换了电容加焊主芯片就好了,其它4块就怎么搞多一样,仔细看了也没掉电阻电容,各位维修师傅救救..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如果不好修就报废了

网友:
gpu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可能的话、重植、或者更换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植换GPU就没价值了,除了GPU还会有哪个影响?

网友:
循环跑码后报警,如果供电什么都正常,PCIE总线正常,GPU坏的机会非常高

网友:
gpu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查pci总线。还有显卡背面金手指的16个(对)小电容有无掉件、用万用表测量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8500GT也这样啊。

网友:
最好先检查一下GPU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是OK的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是GPU坏了

网友:
不用要了,换GPU.

网友:
查一下正面金手指的16对数据线是否open了,还有就是gpu的工作条件正常不,多半还是gpu挂了

网友(2010-10-16):
肯定是GPU的问题,更换吧!

网友:
这GPU好坏,我每星期大约修个十来块吧,总有一二块会是GPU一吹就坏的,不过这东东虚的也多,除了坏的,其它加焊基本能好

网友:
G84/G86GPU背面的原件也太多了吧
重植太费事儿了
换GPU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AT88SC是防伪芯片,各个厂家根据自己的显卡工作电路设计加密程序在这个芯片里,还有温度控制也有,温度过高这个芯片就锁死,而且只有厂家自己能刷,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破解这个加密芯片,你那些卡可能是温度过高锁死了,现在很多大厂卡都有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