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的主板”“磐正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0-09-08):
我这有一块865磐正主板,主板加电正常,诊断卡跑码都正常,就是关不了机!!!!
我量了下主板芯片都正常,就是找不到原因,,,是那个芯片在作怪呀!·!!!!
还有一块“昂达的主板”跟这个“磐正主板'出现的问题一样,主板开机正常,就是关不了机!!!!!!!!!!!
芯片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吧,电源管理里面的设置。。。BIOS里设置。不行可能是IO吧

网友:
不能关机 电脑不能从S0状态到G3状态 几个状态转换的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 如果软件和BOIS没问题 就要查南桥

网友:
好象一般都建议换IO试一下呀

网友:
LZ换IO试试不行的话跑绿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哈哈,这两种板子的通病,祢跑下线路看是哪个IC拉低ATX14脚的,在查它的工作条件.一般都是IC损坏了,直接更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