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电源头怎么改呀?

楼主(2010-09-08):
HP CQ40的电源头怎么改呀?我用个稳压管改成了6.5V的电压,可是接到PR3的一头不行,接到另外一头电压变成了0.9v,待机电流0.023按一下开机按钮电流到0.028松开以后就回到了0.023了,是不是这款机器的电源中间针不是6.5V的?谁有原装的电源麻烦测量一下中间针的电压是多少告诉我一下!
电源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776&highlight=
看看

网友:
我把中间针电压通过一个1k的电阻和一个稳压管调到了6.5v但是不行,用电池就可以开机

网友:
我想应该是可以改的,只是还没有好的方法而已!

网友:
建议换适配器或者用专用的转接头,那样比较安全,

网友:
直接在1 2脚的插口上并个色环电阻就可以,20K-300K,我随便用了个80K的

网友:
买个 HP 专用的 电源头子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