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一脚3.3V,一脚无电压,是否桥坏?

楼主(2010-09-08):
今收一块板 精英AM2的板子,触发无反应,测试到南桥晶振时发现一脚3.3V,而另一脚无电压!拆下晶振测也是这样,是否是南桥坏呀!求高手赐教一下,谢谢!

换桥后OK 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出现问题!谢谢各位LS帮忙分析

网友:
可以确定NQ坏了,恭喜你

网友:
多谢!我也这么认为,可以换板子了!呵呵

网友:
查一查谐振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晶振的电容拆了.或换了看\电压有没升上来,如果没有,.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先把南桥加热下,排除受潮,不行再换谐振电容和106的电阻和晶振,还不行那就是桥坏了

网友:
晶振一脚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测的是32.768的话  那么南桥 坏

网友:
坏了  这几天我碰到几张这样的

网友:
应该先换个晶振排除自身问题再确定是否是南桥挂了

网友:
看一下线路去了哪里了嘛

网友:
这种情况坏的多

网友:
换一下晶振试试.

网友:
先查谐振电容, 不然就是南桥坏

网友:
查晶振谐振电容,都正常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恭喜你,换板又得捞一笔。

网友(2010-10-08):
BGA买回来换了个南桥,开机跑码,一路狂飚的进了系统!
又可以装一台二手机呵呵!
多谢各位朋友帮助!

网友:
我也碰到好几块这样的主板了 ,晶振和谐振电容还有106电阻都换了也没好,烤南桥也没有成功,认为是南桥挂了。但是没有从新植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