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常亮,复位电压0.13v

楼主(2010-09-08):
测量复位针电压0.13v,跑线路发现供电时通过一个D6的二极管--------经过一个273点电阻后电压就低了,这样是不是电阻坏了。电阻怎么测量呢?用windows带的画图工具简单弄了个图。老师们帮忙看看

网友:
取下来测呀,要不找个同型号的代换上去。。。我也是菜鸟,记的以前看个视频也是这类情况,好象 是IO的事

网友:
电阻一般都不会坏.在跑下线跑看拉低电压的那端还跟哪些无件或IC.一般都是小三极管损坏拉低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