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子有些开关机按键会变动

楼主(2010-09-08):
华硕机子有些开关机按键会变动,我碰到过3台了,修好后发现开关机按键不对了,按别的键才可以开机,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我也见过,期待答案……

网友:
  不可能会变动的 开机键坏了 用功能键开机而已

网友:
确定开机键是好的吗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是同样的情况。很费解。

网友:
呵呵,我也碰到过两台的了,开关也不坏的,也就算了的。等修过好的朋友,能解说一下。

网友:
是触发这块的问题吧,华硕机子除了开机键能开机外还有CD播放键也可以开机的,正常的机子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