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待机

楼主(2010-09-08):
那位大侠说一下U4的工作条件

网友:
DC头那有 19V进来么。然后往下跑。无3 5V就修主供电。

网友:
不知道什么本 图根本就看不清  测一下电感短路不?  查主供电  然后开启然后基准电压然后ref  bst 然后3.3 5v开启 然后 pg  然后再没电就是 后即短路   无待机的本好修 本人最爱修了

网友:
VIN/boot两脚,FB反馈,EN使能脚,REF参考电压与上拉电压,基本就OK了

网友:
这个应该自己能分析一下吧,不行上网看一下别人如何分析的

网友:
ISL6237短路了,换了个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