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845主板不跑码请问大家怎么解决

楼主(2010-09-08):
七彩红845主板不跑码请问大家怎么解决,CPU电压正常,诊断卡不跑码电脑启动不了,不知道怎么修理从那下手,求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刷个BIOS看一看了

网友:
CPU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的供电有,还要有时钟PG,.复位正常后在适当的压下座子,南,北桥.刷下BIOS.如果工作条件不正常刷BIOS也是白刷,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你把你负载上标明的测试点测试电压都写上来,看看是否为无时钟或是无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跑码查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没问题先刷BIOS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查cpu座

网友:
C.PE800 主板刷BIOS后,诊断卡只跑C1.01.02.03.07和63。范围反复跳动主板还是点不亮,请大家继续指导。下一步查什么地方,我是新手不懂得专业名词,希望给点直接的提示,谢谢!

网友:
C1就是内存跑不过,你测一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不,DDR1为3.3V/2.5V/1.25V,DDR2为3.3V/1.8V/0.9V,DDR3为3.3v/1.5V/0.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