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多教程,对晶振的测量始终没有搞懂

楼主(2010-09-08):
看了很多教程,对晶振的测量始终没有搞懂,常见视频教程里说是两脚之间的压差是低于0.5V
第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晶振两个脚都必须有电压是吧?一般是多少?
第二个问题:不用接通电源测量吧。
第三个问题:不管是开机晶振还是声卡网卡晶振测量方法都一样吧?

网友:
第一个问题:晶振两脚都是有电压的,电压多少没有准确的数值.
第二个问题:不接通电源那里来的电压?
第三个问题:测量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晶振没有电压就不会工作(电脑主板上的)。
最好有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晶振测电压,但也要测频率啊,没频率怎么触发啊!

网友:
当你怀疑它的时候,最好带边上的二个小电容也一起换掉。
电压的话,二个脚要有点相差。不能完全一样,也不能为0

网友:
测量最好用示波器。有波形的话OK

网友:
不能相等    南桥晶振有BIOS电池供电。。晶振也有电压

网友:
补充一下,必须要接通电源然后通电以后才可以测量晶振是吧,因为我见有的视频上好象没有接电呀??

网友:
问下高手,四角晶振怎么样的算正常?

网友:
  一般晶振两只脚 电压 差不会超过0.5

网友:
测晶振用示波器检测比较直观。

网友:
第一个问题跟二楼的差不多但是我要补充的是越老的板子电压越高,越先进的越低,
第二个问题;除了南桥的晶振都要上电量,除非是测阻值
第三个问题;对,都一样

网友:
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量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晶振两个脚都必须有电压是吧?一般是多少?
INTEL的主板是0.几V  其他芯片组一般是1.几V
第二个问题:不用接通电源测量吧。
不用接通电源 CMOS电池有电就行了
第三个问题:不管是开机晶振还是声卡网卡晶振测量方法都一样吧?
非开机晶振要通电之后才会测得到电压

网友:
电脑还真是高深啊 。。。。新手就是很多地方不明白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测.有没有波形,正不正常一下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