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CPU_RST#的波形

楼主(2010-09-08):
大家帮忙看看,正常的CPU_RST#就是一个直流,有一个不正常的,就保持那种样子,大家帮忙分析看看,是什么意思?
注:不正常的那个波形是一直保持这样的,我的示波器直接AUTO模式抓到的。

网友:
我的示波器只能看到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面不正常的波形是一直保持的,我的示波器是普原DSB02A,正常的RST跳变我也看不到的,只看到保持的高电平

网友:
我们的示波器也是一样的,只能看到跳变,不能看到波形,太傻了

网友:
有没有谁研究过呢,路过的过来参考个意见呢!

网友:
我的模拟示波器能看到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跳变
数字的应该看不到哦
反应没有那么快哦

网友:
可以说两个都正常?
前一个图是复位后.
后一个图不正常不出来,正常后也不是这个样子.
后一个图:要抓到这样一个图只有数字示波器才可以或者高级带存诸的模拟机.利用normal或single模式,就可以捕捉到这个波形

网友:
还有楼主,任何一个低电压线性升到高压电,都会有这样一个波形对不?只是volts/div和time/div设置好,然后是触发模式设置好,才可以瞬间捉得到

网友:
版主大人,数字和模拟的区别正正是在此处.模拟的机型,看波形直观,不存在诸存深度的问题.但是如果看图二这样的波形,数字机是强项,我手上的54600B已经可以清楚抓到波形,但我的机不能展开放大波形,前天刚刚订了普源的ds1052E有1M的深度,相信该机会有展开分析瞬间波形的功能,只有等明天到货我才能确定得到.

以上是我个人见解,如有不对请提点.另外我手上最喜欢的54622A是混合信号示波器,有模拟示波器的好处,也有数字示波器的特点,深度是2M的,可惜暂时是一条尸体.我在坛子也发过贴求助指点,卡在一IC上了,是XC9536,听说搞出里面的内容要解密.怀念我的22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普源我只是基本设置下通道,触发模式这些都是默认,打波形直接都是AUTO键。
关于第二个不正常的波形,我可能没讲清楚,那不是瞬间出现的,而是一直保持着这个样子,如果是瞬时的,还能理解是上升,要是一直保持这样我就迷糊了!

网友:
你的也是普源?可不可以上传个图片让我学习一下呢?

网友:
一直保持着??lz吧频率宽调窄些,看看是不是来回复位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机会拍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没有再调了,最近忙,直接干北桥,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