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300LE供电管短路后主芯片烧毁

楼主(2010-09-08):
网吧一块7300LE的显卡,12V短路,换3918后供电正常但不显,量一下反面电容对地二极体值,基本是都0,判断主芯片烧毁.为我的影驰7300默哀.

网友:
你要芯片的话我有

网友:
显卡上有些电容,在线测试,就是0

网友:
呵呵……0的话那就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接近0不代表核心坏,早几天修了一块好象就是7300的显卡,量的时候好象就是这样,结果一样点亮

网友:
确实如此、接近0、并不是等于0。

网友:
这种卡我遇到过PCB板短路的,但核心完好,换到另一块PCB板上就完全正常

网友:
  呵呵  这个 显卡 还有 维修价值吗

网友:
我网吧好几块影驰9500GT的显卡也是坏供电管

貌似是夏天电压低造成的

网友:
呵呵  来默哀三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