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IBM老机子的问题

楼主(2010-09-08):
昨天拿到一台笔记本IBM的比较老款了,他说不进系统,能开机本以为不是什么大问题,重装,
可是插上电才发现,这机子没有光驱,而且也不支持USB启动,我就把硬盘拆下来 用台式机克隆过去,可是克隆完了装上IBM却提示不能启动,后来我上网看一下,看到说IBM的机器要克隆系统要用IBM的来克隆才行,可是手头没有IBM的机器呀,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除了用IBM克隆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点评):
把老IBM机器上的硬盘拆下,放到任何一台机器上,把系统映象和GHOST.EXE考入老IBM 机器硬盘上,然后对老IBM 机器硬盘的C盘FORMAT C:/S ,完成后,装回老IBM机器上,重启,在C盘下进行手工GHOST进行克隆. 明白了吗?小波

网友:
可以网克啊·哥们 只要有网卡就可以的 你去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
网克,加170434783给你软件

网友:
哎呀~~大家都那么热心帮助我 感激不尽啊~~我逐个试试大家的方法看看 ~以前有几台都是这总问题 ,总以为是硬盘有事都退修了~

网友:
楼上几位的方法是不行的。要在本机分一次区

网友(2020-02-28):
老机器都不值得修了,速度又慢,没猜错的话硬盘是IDE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