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benq s41机子修显卡后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08):
前两天接了一个明基 s41的机子花屏修显卡后 机子正常了 装机拷机放电影5分钟就黑屏了 这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显卡
掉电
黑屏
开机掉电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你应该没做好

网友:
换个显卡把

网友:
重新植株 在做。,

网友:
显卡,我遇到过,加完后拿走,一看看电影就花,取下来植球就好了

网友:
我是重新值过珠的 难道没有封装好

网友:
有可能,自己在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板子还要小心时钟芯片,做完显卡后,因为时钟靠显卡较近,受热引起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