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医治侠诺路由器

楼主(2010-09-08):
侠诺路由器客户描述故障是:用到晚上关机睡觉,第二天就不能进入了,用不了啦。初步认为是固件丢失,没修过路由,在此请高手们维修。 侠诺FVR080, 如有那位能修,请上个地址,等过完国庆长假期,再发你修理。

网友:
换个有编程器的地方,修手机的可能有。刷一下吧。

写过个贴子,现在找不到了。是DSL-500的。

网友:
呵,说的详尽点,可能我有,什么型号的,多大的闪存,不过你得做根刷机线才行。或找个编程器。。。。。。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侠诺FVR-300 也是和你差不多故障,固件重刷什么的都试过了,不行!电源电压也正常,实在没法了,换个电源搞定,有些是有电压,电流不够也无法进入,或者启动!

网友:
复位下先

网友:
值不了多少钱,修了能挣多少钱呀?换新的。

网友:
没修过这种东西,坏了就换,便宜的才几十大洋就可以了,都一样用,感觉不出便宜的和贵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路由器丢配置非常正常,丢固件还是比较少见,建议先软后硬,复位——查电源——刷机,一般CPU都支持JTAG等串口刷机,只是非常之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