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用适配器开机暗屏,单独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0-09-08):
IBM  T42用适配器开机暗屏,单独用电池正常。电压都正常。那位大侠知道的来解答下啊谢谢

网友:
看接口旁边的那个保险怎么样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供电不足吧?先看看啊

网友:
肯定有个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暗屏? 电池和适配器给高压板的供电不一样  电池是10 v 适配器是16v  应该是 高压板的问题 分别测 高压板的 供电和开启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记得有一帖说LVDS旁边有两个MOS管形状的管子,换掉看看,还有看下高压条是否有工作电压有EN信号,EN信号在2-5V之前

网友:
应该
高压板

网友:
为何不查一下,有用适配器和电池时供电 控制 亮度这三个电压呢,对比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看用适配器的时候高压少那个条件,补上就好了

网友:
因该是高压条 在灯管不亮的时候测试一下高压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建设改跟高压

网友:

现在改了高压条上去,进系统就暗屏,高压条上的电压都没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改的,难道是改的通用的吗?那高压条上的灯就不要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改的是通用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修过,问题就在3806和它周围的电阻.

网友:
以前遇过是升压电路,16V升到24V的二极管坏了,让高压板的供电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楼主   看一下 休眠开关 。我记的正常时 3.3v的 他是 H8提供的。上次修过一台 和楼主 一样情况的本本。H8  到休眠开关 引脚 漏电了。 飞了一条线好了。(休眠开关    通过线(这段线 漏电啊)  到电阻 到  H8)客户 用了  半个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