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精准的输出,请教高手电动车48V充电器如何改60V

楼主(2010-09-08):
删除!删除,删除!

网友(点评):
找到图来帮你看看

网友:
有图有看看点,图是用320W像素的手机拍的,放上电脑发现效果是可以了,建议高手们都备上一个,发维修经验时,都来图文并茂的。

网友:
可以改一下431后面的取样电阻 试试

网友:
改个万能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随你调,但是充电效果不一定理想

网友:
好像对充电的波形有一定的要求吧?
万能开关电源可以用么?

网友:
不知可喜还是可悲。

主板维修基地都修上电瓶车了。

网友:
别改了,不稳定,容易烧。48V和60V变压器都不一样的,如果硬要改的话,见我四年前发的帖子:http://www.china-ev.com/bbs/viewthread.php?tid=19740

网友:
前几天有个客户,拿一个冲电器来修,我报价30,,他还不修,,烧保险,3843肯定也烧了,他还短接了两次保险上去,有几个元件都烧得看不到型号,,!!
各位,修这玩意有多少钱赚!!30块钱修个电源,还是坏场管和3843的,不修也罢!!!

网友:
IC2应该是取样IC,调整取样电阻的阻值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

网友:
电压调节是由后级调解的!!!

网友(2010-10-09):
连电动车的充电器都改!!!
我自己电充电器坏了都不修,去买个新的。

网友:
光调电压,输出功率大了,开关管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
买个新的才25块,何必改来改去,哈哈,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改修过程。

网友:
测一下次级线圈漆包线,在变压器外侧绕几圈;原变压器的电压(48V的电瓶充电电压13.8X4=55.2V,要60V的就差不了几V电压;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外面绕几圈,一定把绕的极性和次级线圈的极性接对;再把脉宽调制电路参数变一下;一定能行的!而且不会烧的!滤波电容耐压要注意,改后不能再冲48V的电瓶的,会把电瓶充报废的!没看到你的变压器是否换能加扰线圈,如果不能,等于白说!

网友:
用万能电源模块可以吧

网友:
输出电容换耐压100v的,焊下运放LM358到TL431R极的二极管,增大TL431的R极的上偏置电阻,使输出电压为什么74V(高恒压)。
再焊上那个二级管,调整与该二级管串联的电阻,使输出电压为69V(浮冲)。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