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292 不认硬盘

楼主(2010-09-08):
装硬盘开机在 ACER LOGO 就不动  拆硬盘就能正常跳过  硬盘没问题
还有不装硬盘进 BIOS 都卡死 哪位碰到这样的问题?由什么引起的?

网友:
这总问题不太好修  以前修过一台hp 到logo死机 换南桥ok  看你这个问题也像  毕竟硬盘和南桥是联系的

网友:
拆板,看下HD VCC供电再测下DATA阻值才好判断,你这样问有点太广义了。

网友:
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解决没有,分享下经验

网友:
先做下南桥,如果还是一样就更换南桥吧。先测量硬盘接口上的电容有没有坏的。再做南桥。

网友:
考一下南桥 挂了 机器都不亮了

网友:
准备换南桥看看

网友:
  看是什么型号的南桥,要是FBM  真接加焊就行

网友:
南桥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做个南桥吧

网友:
什么南桥,那么不经做。

网友(2010-10-21):
你先测一下 SATA接口附近有两个电容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 那么就换南桥没有 就要看看好吵查查了

网友:
要是我也换个南桥再说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大了去了

网友:
先量一下 硬盘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有了。供电和数据都有了吗?动不动就做桥。这样一点都不好。

网友:
应该是南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