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9-08):
   965集显的,插电自动开机电流从0.03-0.67-0.83-065-0.62就不动了,已经过内存了到显卡了,感觉只差一点点就应该显示,北桥我已经取下重值了,还是一样。电感上的电压都有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查了。。

网友:
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内存的跳变 大概确定一下故障 看电流建议换个桥试试看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北桥换新的,故障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
换北桥在试试!!

网友:
故障解决了,原来是屏换了。。。。不过客户也不修了,说换屏的代价太贵了,还不如买新的。。。哦,钞票没了

网友:
重做一下北桥,可能你的桥没做好,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为什么现在的都是宁换不修呢,这样我们干维修的还咋混啊

网友:
当是就没有外接试过?

网友:
看电流跳也也不会搞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电流走向不太像是屏的问题,楼主为啥之前没有外接看看呢

网友:
这个帖子大家就不要回了,人家都说搞定了,是屏坏了。。。

网友:
这机型,北桥和显卡问题出得多

网友:
虽然这个是屏坏了,但是V3000.DV2000.很多在做显卡后。BIOS就出现故障。

后来豆是写BIOS好的、真的很纠结,。不止其故/.

网友:
LZ真够强的 开始就没有确定好问题  把问题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