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楼主(2010-09-08):
杂牌电源。没有待机电压,绿线和紫线无电压。 大电容有170V  300V也够。开关管也有145V的电压。   电源芯片是ATE 2008  801  没找到PDF   另外这个芯片每个脚都没有电压。本人不太会修。所以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换掉 ATE 2008  801  试试看

网友:
回复 赛门鉄客 的帖子有这个芯片的图吗?

网友:
只见过AT2005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描出芯片外围电路 估计就知道是啥芯片了  那个芯片是随便打的型号吧 为了保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