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7600GT256M显卡,VGA,DVI都黑屏,但主机不报警,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0-09-08):
一张7600GT显卡开机黑屏,不报警,机器正常启动,VGA-DVI都无显示。接VGA接口。启动瞬间显示器能从待机转正常但黑屏无显示,之后转待机。

打阻值,信道发送差分信号对。0,2,4,6,9,11,13,15 信道对地电阻640欧
1,3,5,7,10,12,14信道对地电阻440欧。

开机没芯片显存电压正常。加焊BGA故障依旧。
换BIOS,无果。

请教大虾,信道打阻值不一致是在正常范围内吗?BGA芯片是否坏了?

附图:求教我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自己顶一下。方便高手看到。

网友:
最起码的供电和信号部分没有查
你查那些没多大用

网友:
  其实 只要 测试 显卡 旁边的谐振电容  对地阻止

网友:
测一下接口电路的5V供电有没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3楼,GPU, 显存电压,5V电压都正常。请问PLL-VDD是什么电压?

网友:
80%GPU加焊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
GPU我已经加焊了,一点效果也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调高20度试一下,说不定有用。

网友:
现在的显卡,坏的太多了,尤其是杂牌显卡,显存空焊严重,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对显存加装散热器,防患于未然

网友:
谢谢,我用的250度,下面用恒温锡炉,上面用8205加热.BGA芯片加热后向下沉一点点后停止加热,我想这时锡球已经熔了.不知加热当否?

网友:
这种卡核心坏的多啊,加焊不好,修好的机会渺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