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9-08):
有一块SOYO的AM2主板,显示00.电压都正常,处理器是好的。内存已换过。不知是什么原因
处理器

网友:
你有AM2的假负载吗?上面除了核心电压还有别的测试点,请把你测到的数据发上来。

网友:
00是CPU都没有工作呀,复位灯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