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P6I845/P1D按2下进系统

楼主(2010-09-08):
按1下开关开机起动,风扇都转,检测卡停在C1不动,在按第2下开关检测卡跑码进系统,一切正常,不知道是设置的问题还是哪里有毛病,请知道的高手指教

网友:
放放电试试呀,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清一下CMOS再说
如果还是不行刷BIOS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教,CMOS清过也不行,还有就是不保存CMOS设置,开机后要重新设置否则按F1,电池有电

网友:
查32.768 RTCRST#
顺着JBAT查一下线路及周边的供电二极管和102电阻是否不良了还有电池座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设置 软驱关掉 保存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