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0-09-08):
此机用电池可以开机再接电源还可以充电,但是单独用电源待机有0。02A 3V5V1。5V都有,一开机直接掉到0。006A是怎么回事啊?有修过的帮忙以下!

网友:
I-O 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   供电芯片  到充电芯片中间保护了  吧CMOS电池取掉放电   这几种我都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H8那边检测电源有毛病哈

网友:
总之就是电源供电那边的问题,查查线路或线路的元件看看吧

网友:
可能是EC有问题吧?最好看看电路图

网友:
充电电路可能有问题 EC也会 试着检查一下P沟道的管子 以前修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
现在搞的TB不起振,应该就是TB的问题楼上说的供电IC是指哪个啊

网友:
楼主不防查下TB的供电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