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CS K8T890-A图纸 在线等

楼主(2010-09-08):
主板ECS K8T890-A 内存供电管输入极电压为3。3V,控制极电压为0V,原内存电压控制芯片为W83304D,换W83304G后,仍然没有电压,求该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转VTT电压的。。。

网友:
我看W83304D的PDF,发现是23脚控制内存的供电管,现在测23脚没有电压,再测W83304D的36脚有电压输出,认为是W83304D有损坏,新的W83304D正在淘宝发送中,现在想查找内存相关的电路,看是不是周围电路影响了,所以想求此图纸

网友:
两个芯片不能互换的。

网友:
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功能不相同不能换

网友:
换新的W83304D后,故障仍然是供内存的场管无控制电压,求相关思路

网友(2010-10-09):
接着求助,用示波器打内存供电管时,瞬间有电压,然后又掉下来,CPU风扇一直在转,请问接下来该检查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