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笔记本无声

楼主(2010-09-08):
T61笔记本,驱打打好,有小喇叭  ,还是无扬声器和耳机都没用,  大家看这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
摸摸声卡烫不

网友:
你这个一般是功放出问题。但还是要先软后硬

网友:
看看是不是声卡设置那的波形音量打到最低了?如果是耳机也没声音的话,应该和功放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系统能否认到,

网友:
系统可以认到   驱动也正常打上, 还没没声

网友:
之前有遇到過一樣的問題 換放大器晶片好的

网友:
耳机口坏了啊
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