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不开机,键盘灯闪

楼主(2010-09-08):
CQ40 524TU   板号 4103P  INTEL  独显,  只上内存 裸点,电流 0.8 A 多 停留 3- 5秒后 掉电,然后再自动上电,然后就是  双灯闪烁,  插诊断卡 00 ,(PCI-E 诊断卡 基本没有发现几个板子能准的)。  找了个 530TX  也上INTEL  独显的 BIOS  刷了下,故障依旧, ( 不知道 CQ40 有几种 板号, 估计 就分 INTEL  集显  独显 AMD  三种大概),   现在 只有做桥了, 不知道是 北桥可能性大 ,还是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重点是信号部分,杀的几率为2成

网友:
我的  是CQ 40   613tx    和你的故障一样      BIOS刷过了  不行
看是NV的显卡  +焊了一下  故障依旧    感觉就是保护   就是找不到 什么地方的问题
头都痛了  明天再搞吧   各位给点有用的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