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900卡纸故障排除

楼主(2010-09-08):
佳能2900,故障为通电即发出超响的“得得得”,用户没说明故障前的情况,所以凭经验判断为转动齿轮或搓纸轮等有磨损。拆机 经过详细检查,发现搓纸轮移位了,导致通电转动时卡死齿轮,从后面拆开,恢复原位后就好了。合上顶盖试机,发现老是提示卡纸了或没信号到,这种打印机与1010一样,卡纸原因一般是定影组件的问题 ,但检查定影组件,没发现什么异常,又怀疑感应器有问题,经检查排纸感应器正常,认真想了一下,再重复看了几次发现背面一个小弹簧脱位了,装好测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90%是加热组件的问题

网友:
我上一次就出了这一故障,只能打一张。

网友:
好呀,学习中。图文结合,好东西,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2014-09-26):
不错啊,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