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驱动完好,但就是没声音,系统提示“音频设备不存在”

楼主(2010-09-08):
今天接一联想品牌机,机型比较早了,2003年7月出厂的,声卡驱动完好,但就是没声音,系统提示“音频设备不存在”,并且声音大小也不能调,如图:

请各位大侠指教,用的是集成声卡,主板上没有另外插外置的声卡,请问是主板上的声卡部分的电路坏了吗?如何修?谢谢!

网友:
回楼主,你这个可能是声卡驱动不正确所致.用EVEREST测试看看是什么声卡.再安装相应驱动.

网友:
没有找到声卡吧,你看在BIOS里禁用了吗?要是不行加个声卡看行不,这样简单点。

网友:
这是声卡驱动不正确,你看一下声卡型号,在网上找一下驱动!

网友:
驱动》BIOS禁用》声卡芯片线路问题

网友:
多为声卡驱动所致。

网友:
你按机型找下驱动程序 我碰到过

网友:
驱动不兼容吧

网友:
我碰到过,找原装驱动也没用,只好花15元加声卡

网友:
声卡芯片烧了?笔记本的话,换个声卡看看

网友:
这种原因一般是超频将声卡烧坏,表现为没有声音,建议加独立声卡,更换芯片,没多大意义。

网友:
一看就知道驱动程序不对了!更换一下!

网友:
设备管理器那张图根本就没找到声卡, 估计声卡挂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原打算卖出去的二手电脑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驱动的问题还是硬件啊,师傅?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设备管理器那张图中“NVIDIA(R)  nForce(TM)  MIDI  UART”是声卡吗?如何判断“根本就没找到声卡”?希望回帖指教,谢谢。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目前先装一个独立声卡,先用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设备管理器那张图中“NVIDIA(R)  nForce(TM)  MIDI  UART”是声卡吗?如何判断“根本就没找到声卡”?希望回帖指教,谢谢。

_________________
请问 wuxiaoyao 在吗?我刚才提的问题能回答一下吗?在线等,谢谢!

网友:
如果声卡正常在设备管理器里声音下拉栏就会有如AC97,ALC885之类的声卡型号。
如何判断“根本就没找到声卡”,你拆开机箱看下声卡芯片的型号再看下设备管理器里的声卡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那如下图中设备管理器的“NVIDIA(R)  nForce(TM)  MIDI  UART”指的是声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声卡在设备管理器一般芯片厂商的名字, 加型号, 还有audio , audio controller 等关键字。
    NVIDIA(R) nForce(TM) MIDI UART 是系统设备。没用的。
装机子装多了,自然就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帖,你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真是一篇很经典的文章,看后很有收获,谢谢分享!

网友:
我看,建议先恢复一下bios出厂设置,如果还是不能自动识别硬件,就是声卡硬故障了
根据楼主的截图,我看根本就没有识别并安装声卡驱动,有声音才怪
说声卡驱动装错了的朋友,面壁3秒

网友:
你的主板是什么牌子的,去主板官方下载一个声卡驱动吧   装上就行了,你装的声卡驱动不对所以你调不了

网友:
这个情况,以我看是驱动不正确引起的,联想的机子有些芯片是用AD系列的,
你拆开机箱看看里面是什么芯片的,然后上网找找芯片驱动,,
或者知道是联想哪个型号的,去联想官网下驱动,
现在很多GHOST系统,有部分机子会装错驱动,,!!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帖,最后确定是主板声卡芯片坏了,因为在联想官网下的对应驱动,装上后,设备管理器中仍然看不到声卡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电脑主机编号是多少,我可以帮你查下,这个机型的声卡驱。我看你截图的根本就没有声卡驱动。。

网友:
可以先下个官网驱动安装试试,不过解决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声卡芯片坏了,我昨天也遇见类似问题,发现不了声卡,安装独立声卡,系统还无法启动,到一半就自动黑,估计是必须把板载声卡芯片吹下来,建议楼主在软件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先把芯片吹下来,在加装一个独立声卡,应该可以解决,若还不行,考虑桥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师兄分享,很好的文章,领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出厂编号:NA04292434,  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
Crystal4299声卡驱动    你在网上下这个声卡驱动试试看。这个板子板载的是AC97的声卡

网友(2011-11-29):
我现在有块板子,驱动能识别。也能播放音频。但是就是没声音输出

网友:
如果以前可以用是装过系统不能用的话就是系统有问题,我自己装WIN7的时候经常这样子,
或者是你声音那条线没插好

网友:
也遇到过~~~~~~~~~

网友:
哪个根本不是声卡,可能是你在BIOS中禁用声卡,如果不知道怎么调,把电池放下电,不会放,就取出电池,等待半个小时再装上,如果声卡不坏,就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换声卡芯片,  加焊南桥

网友(2012-02-10):
现在 我也遇到 这种  情况了    换了个 声卡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