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6U9A代换型号 (已解决)

楼主(2010-09-08):
优派液晶 ve710s高压部分的A6U9A烧坏。找不到代换资料,现求助知道的朋友告知。

见照片里的Q202位置

问题已经解决,换高压板。

网友:
继续求助,请达人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析一下电路,三极管或场效应管,主板上多。

网友:
换板吧。。。。省事。。。。。。。。。

网友:
大部分是NPN三极管

网友:
还是改高压板来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