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865GVQ主板开机不亮

楼主(2010-09-08):
联想L-I865GVQ主板开机跑26,显示屏绿灯常亮,刷BIOS一样,求解决办法

网友:
先换个显示器看看,不行再个独立显卡上去.

网友:
加焊北桥,加焊时,注意温度,别把北桥加焊加得短路了。

网友:
像这样的板跳到26 应该是可以正常显示了 !只能看下显示器?

网友:
北桥可能性较大,建议LZ注意下北桥

网友:
也只有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打一下行场信号和三基色,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这样的板直接重植北桥成功率高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绿灯亮是因为RGB没有收到信号  打接品RGB的值

网友:
网卡也会引起跑26不显哦   上键盘看看   键盘能用吗?

网友: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换一些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
量一下VGA头的阻值有没有边.. 正常的话刷BIOS 或者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