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21L暗屏

楼主(2010-09-08):
戴尔pp21L黑屏
今天收到一台戴尔pp21L故障暗屏可以看的到一点图像————我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拆机测试灯管没问题
我就想该装下高压条可是不知道如何接背景开关灯————各位大哥门看下我接的对不

网友:
这样太麻烦了,直接换掉通用高压条,、
二根线就搞定,通用5V高压条,从不常用的USB+5V引一根线过来,
一根接地,VCC 和ON焊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换通用的高压条啊,可是戴尔的上面是19伏的,
通用的高压条是接三条线吧19伏。接地的。NO背景灯
我接了19伏。接地的可NO背景灯不知道是那条线

我就是不知道 开关信号接那????

网友:
看来楼主还没有明白我说的话。。。。。
自已好好摸摸吧。。。。改这玩意应该是维修最基本的东西了。。。

网友:
有两种:一:5V的通用条.二:9V-20V的,其实大概体积都一样的.

网友:
楼主还得多看看书啊,很有用的

网友:
高压条的供电和和开启信号不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
2L 如果把VCC和ON连接到一起的话 灯管是亮了 但是会有白屏的情况,然后才有信号到屏上 建议ON另取

网友:
不负责任的做法,对不起做维修两个字!就那么懒????

网友:
供电和地线都好找,那个ON信号可以取屏的VCC供电。对于DELL的这种高压,我个人见意改不如换原装的,因为成本一样,原装的还更好收钱

网友:
谢谢你们了,我去买个原装的高压板

网友:
有的时候是很好改的,还是请楼主好好看看书,改高压没有那么麻烦,只要细心就好了,有时候 不小心会烧芯片的。

网友:
改个通用的高压条吧,只有三个线,一个是供电,接地,开启信号3。3V

网友:
我用通用的高压该好了,外接灯管可以插上笔记本灯管还是不行看来要换灯管了
换了灯管现在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
供电跟地不用多说肯定是知道的,ON 不知道那天就在屏接口F1电压处接条线下来。
这样就搞定

网友:
不知道ON信号就接到屏供电上去吧.

网友:
给你们个方法很筒单的,电源,和地,大家都知道,开关信号,从屏供电保险另一端接出,在接一103电阻,就很保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接一103电阻???你是说在屏上面接吗???那样回没问题吗??
问大家个问题你们接通用高压条的时间接好了时候接上屏————————开机白屏下在显示
这是不是开管信号接错的问题

网友:
什么就没人来回答了???
接通用高压条的时间接好了时候接上屏————————开机白屏下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