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49v002fap第24脚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0-09-08):
从今天早上就发帖求教了,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复位3.3v电压被拉低了。跑线路最后是bios第24脚没有一个3.3v的输出。在论坛里找了个图纸。老师们帮帮忙吧。图纸看不懂啊。怎么样bios才算正常运行呢。

网友:
24pin正常应该就是低电平吧,然后怎么会把复位拉低呢,有点不相信,有高手出来分析一下吗?

网友:
有些是上接由3V上拉有些则是直接由SB 的HINIT#控制
不过正常工作后应该为1.5v--3.3V

网友:
与BIOS无关修,别的地方。不要乱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不用管24脚有没有电压  先说明白你说的复位被拉低是怎么回事?复位电压是多少?是那里的复位 ?

网友:
    复位灯常亮,不是复位电压拉低了,是接机箱重启那有3.3v电压的针的电压低了基本没电压了不到0.5v。我跑线路后是接到一个电阻上去了。电阻对面有2条路线:一条经过一个电阻连接一个二极管叫 L43,电压是3.3v;另一条也是经过电阻到一个跟L43差不多大小的元件,不过主板上的标示是Q,最后到了bios24脚,因为我有同样的主板,正常的那个脚是3.3v。所以我才这么问的。io有3.3v到0v到3.3v跳变。cup、南北桥、内存供电正常。别的我就不知道查那里了

网友:
l43明显是个哦电感怎么成了二极管了。标Q的那个元件你测量了没 。

网友:
L43是元器件上面的名字,标识是d是二极管。标Q的元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