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黑屏

楼主(2010-09-08):
  今天接到一款HP520的笔记本,接外接显示器正常,但是黑屏,高压板有电压,但是没有开启信号,量屏没有3V供电,   有那位师傅知道是哪出的问题,跟小弟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
! 先看是不是暗屏吧!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楼主已经说了屏没供电!

网友:
屏供电都没有的话就不可能是暗屏了,加上高压开启信号也没有,这两个供电的控制信号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显卡,另一个就是EC,LZ具体看下图纸分析下吧!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找开启信号和屏3V供电的控制端的公共端。应是公共端的问题

网友:
找图纸 信号很简单

网友:
压一下显卡试下吧,然后再加焊一下,不行再重做

网友:
520显卡应该没问题的,很可能是别的地方出问题了,找个图纸走下线就知道了

网友:
520  是集成的哦  做的话注意哦

网友:
找图纸按电路查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不会牵扯到桥吧?   那我找个图纸查查。

网友:
测啥那  直接高压中间两个信号连在一起不就行了

网友:
屏线接口的后面有个L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捧场,,故障已经修好了。。   为了答谢大家的好意   ,我说下故障在哪,   只要把休眠开关拆掉  通电 OK!!!

网友:
问题其实不难,既然屏没有供电,你跑一下供电,看看主板上的屏接口处有没有3v供电。没有的话,一般来自5v后继,找个电路图 应该很容易解决

网友:
为什么是休眠开关呢。

网友:
接主板接口屏线松动和一个三极管坏遇到过2台。

网友:
LZ没有弄个图出来啊。我今天也遇到一台HP520开机不显,能听进系统声音,外接能显也正常。。你是什么原因找到休眠键的呢??它坏了吗??

网友:
问题你都找到了,还不好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