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c3

楼主(2010-09-08):
开机跑到39,但屏不亮,不上内存,跑到04,有报警声,内存的报警。我量了下内存的主电压才1.0伏左右,正常应该是1.8伏,我换了内存的供电管,电压依旧,知道的请说说该怎么搞啊。

网友:
换掉那边的电源IC

网友:
拆串口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是说杀串口    我就没杀好过。。。每次都是换I/O换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为什么要拆串口芯片啊。

网友:
北桥可能虚焊了

网友:
看看旁边有没有像LM324之类的东西 测一下基准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兄弟串口是IO管的先拆串口再拆IO这是常 用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04代码一般和座子有关  精英此板座子还有桥容易空焊是通病

网友:
7楼的说基准电压,他也是内存电压通过两电阻分压才得0.9伏的,基准电压才0.5伏。

网友:
涵山 兄,现在是内存电压低,跟NB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此U座是插针式的。

网友:
此问题 一般 是U···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