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50l 短路

楼主(2010-09-08):
今天接到一块DELL 5150的板,拿过一试,12V短路了 但那边的场管没坏 ,电源IC换过了  拿掉CPU就不短路了

网友:
下管短路了吧

网友:
上CPU时VCORE供电只有几欧姆的。一般打值都不带东西打。

网友:
应该是它场管那不是有几个八个角的IC么```我见过很多是那坏的哦``你更换开来看看行不

网友:
八个角的IC换过了   下管没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打值是那里短路  是12V?还是VCORE ?还是12V与VCORE互短
明确故障点就好修了